联想E555 IT8586E EC 文件

楼主(2016-05-16):
联想E555 IT8586E EC 文件

网友:
谢谢!用了真的好。

网友:
请问怎么 接编程器呢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接到编程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怎么接到编程器啊。。

使用PEB-1座。接键盘接口就可以了。给你个图看。

网友B(2016-07-20):
我晕,我的触发也可能是程序坏了,好像很难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我的触发也可能是程序坏了,好像很难刷啊

简单的。使用809F配合PEB座就可以了。在线和离线都可的。

网友:
我的不出3/5V,换了待机芯片,EC程序坏了?线性3、5V出来了已经

网友:
这个芯片换个新的不是能自动刷程序吗

网友C:
你好 请问一下 我刷E555  IT8586怎么老提示    无法进入ISP模式.     之前你怎么刷的

网友(2016-09-16):
这个刷BIOS转接的是哪里买的

网友:
下来看看,也许用着着

网友(2017-05-26):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一下 我刷E555  IT8586怎么老提示    无法进入ISP模式.     之前你怎么刷的

你是使用在线还是离线,如是在线,要注意加电时机。如是离线,100脚要接地。

网友(2017-07-08):
刷不了呀,没有PEB-1座,看来得赶紧买个PEB-1座回来,不然这些问题搞不了

网友:
现在PEB-1座。也不贵。有809F编程器。完全可以买一个。维修现在IO需要写数据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2017-08-09):
809F编程器加PEB-1座。  另,809H编程器。可直接支持。不需要PEB-1座。

网友(2020-09-25):
板号,版本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