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是什么?以太网阻塞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16):
以太网是什么?以太网阻塞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络阻塞是指当某一通信子网中某一部分的分组数量过多,使得该部分网络来不及处理,以致引起这部分乃至整个网络性能下降的现象。网络拥塞是一种持续过载的网络状态,此时用户对网络资源(包括链路带宽、存储空间和处理器处理能力等)的需求超过了固有的容量。那么以太网阻塞怎么办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以太网是什么以及以太网阻塞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以太网是什么 图1

  以太网是什么?

  以太网(Ethernet)指的是由Xerox公司创建并由Xerox、Intel和DEC公司联合开发的基带局域网规范,是当今现有局域网采用的最通用的通信协议标准。以太网络使用CSMA/CD(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及冲突检测)技术,并以10M/S的速率运行在多种类型的电缆上。以太网与IEEE802.3系列标准相类似。

  包括标准的以太网(10Mbit/s)、快速以太网(100Mbit/s)和10G(10Gbit/s)以太网。它们都符合IEEE802.3。

以太网是什么 图2

  以太网阻塞的原因:

  一般来说网络性能都与网络上所连接的设备有关。有以下几个可能:

  1、少数高速网络设备网络上的少数高速设备就可能消耗大量的网络带宽。例如繁忙的服务器或工程设计的工作站。

  2、网络上的站点过多也就是希望分享高带宽的用户太多,其效果和少数高速网络设备的结果一样。

  3、网络中有加重网络流量的一些应用用户之间的交互和文件的传送对网络有完全不同的需求。交互应用要求较低的延迟。而文件的传送要求较宽的带宽和带宽的高利用率。

  标准的共享设备,例如集线器以及结构化分布,并不能解决网络阻塞的问题。虽然用集线器可以将很物理的局域网连接在一起,但绝大多数的集线器只是将这些局域网简 单地连成一个更大的网络。在传输忙的情况下,某个节点就可能不成比例地消耗掉单一 网段集线器上的流量。因为在同一时间只能支持一个对话。

  以太网阻塞的解决方案:

  1、使用网桥和路由器分离网段

  很多网管人员都特别愿意使用网桥将局域网分隔成各个小子网来解决网络的吞吐量问题,如果必须通过网桥的流量很少,这种方法很见效。然而,可能存在未能预料的网段之间的流量,就可能使网桥过载从而造成网络延迟。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网管人员必须小心地分离网段以考虑哪些用户应该分隔在哪一个网段。这种方法需要花较长时间仔细地分隔网段,而且当网络在经常变化的情况下要反复进行。

  利用路由器分隔网络解决了一个问题,可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路由器是一个很高级的网络设备。它工作在ISO七层协议的第3层。它可以有效地区分流量并将网段在逻辑上完全隔离开,例如IP和DECnet以及其他流量。但按每个端口来平均计算,路由器比网桥贵很多,而且对扩展网段来说路由器是大材小用。

  2、升级到高速网络

  很多网络设计人员和网管人员都对高速以太网的大吞吐量和容量表示出极大的兴 趣。但是这种解决方案价格太贵,而且要更新以前的全部网络设备,所以这种方案并没有被广大用户所采用。

  3、以太网交换技术

以太网是什么 图3

  以太网交换技术可以使用户花较少的投资来增加网络的吞吐量,以太网交换是与协议无关的将信息包在网段之间进行转发的技术。

  交换机的工作原理可以想像成与电话交换机PBX的工作原理很类似。电话交换机可以很容易地同时处理多个通话而互不干扰。如果用户A要向用户B发信息包,交换机只将A与B接通而不必向其他口发送信息包,在同一时刻如果用户C要向用户D发 送信息包,另一个开关就会接通C与D。即两个开关同时并行地工作。两个通信对通过开关有效地将两个局域网段连接在一起。

  所能增加的吞吐能力直接与加到交换机另一侧上局域网段的数量成正比。有N个口的交换机可以产生最多N/2个局域网段。因为每个局域网段是由交换机的两个口组 成的。每个网段的节点或站点的数量只受以太网设置规定每个节点所需要的带宽的限制。

  交换机的结构一般是很灵活的。因为几个站点可以共享一个网段(交换机),一个站也可以将自己固定在一个网段上。为取得最佳吞吐量,高速服务器可以固定在一个网段上并可采用高速以太网。

  以上是以太网阻塞的原因及解决方案的详细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现在这内网病毒太严重了,大量arp欺骗,网关欺骗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