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80上内存就掉电

楼主(2016-05-16):
联想y580进水机,版号 ,清理烤板后,触发到0.8a掉电到0.3无cpu电压再掉到待机,又自动触发掉电反复循环。拔掉内存触发到1a就不掉电了,除集显所有电压都出来了。检查内存的条件vdd vtt spd都正常,内存供电ic也换过,bios也刷过,cpu换过,换个坏的cpu装上内存也不会掉电。问问各位大虾维修的思路,掉电时测量cpu电感和slp_s3#时发现 cpu电压掉个角,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全板加热好了

网友:
还真没修道过

网友:
不过内存掉电,这波形正常,CPU供电是SVID调节的。
查平台复位与内存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一样啊 都是无头绪啊

网友A:
应该是 ,VCORE 掉了一个脚, 报废的CPU 就不掉电, 报废的CPU应该不能发出 准确的SVID 信号給 电源管理IC吧和内存控制器吧,检查下 内存条的 DRAMRST 和2个VERF 电压,CPU电源管理 换一个 试试。PCH 收到PCH-PWROK ,然后发出内存的 DRAMPWRGD 和 PROCPWRGD(即CPUPG) 。CPU发出SVID 道PWM 控制管 。

网友:
期待楼主维修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VCORE 掉了一个脚, 报废的CPU 就不掉电, 报废的CPU应该不能发出 准确的SVID 信号給 电源管理IC ...

我去查下吧,cpu的ic也是换过的,再查查pg

网友:
看看显示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查内存复位  cpu的1.5v转换电压

网友:
修好了跟大伙说说

网友:
还没有,今天搞了1天,头都搞大了,

网友:
做信号对比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