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二修机维修

楼主(2016-05-16):
板号ZQ9

机器是别人修过的,看到网卡被拆过,然后贴上去的。2个BIOS都刷了

拿到手,通电0.16然后掉电,有时候会掉到0.09.网卡发烫,

拆掉网卡。开机0.6无跳变。

量U5第4脚,U7第4脚。U24第4脚都为3,3V正常

测EC第3脚,无动作。只有3.3V电压。

然后找BIOS刷。刷完还一样。

然后检查板子。看上家有没有动手脚。最后发现,U5边上的几个电阻好像被焊过。最后为U5第4脚的R179的1K电阻换成0欧的
因为我们量一般都是量与门的4脚,很容易忽视电压究竟有没有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修机器还是要认真点好。

这个机器大概修了10分钟,搞定

网友:
换成零欧电阻  pg就为零伏了

网友:
人为故障,修的不错

网友:
上家的故障做地不错  估计价高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