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电源空载正常,带负载就经常掉电!

楼主(2016-05-16):
酷冷至尊750W的电源,空载的时候,12V、5V、3.3V输出都正常,但接上机器后,用不了多久就自己掉电了(特别是鲁大师跑性能测试的时候100%掉)。

电容无怀孕,现在考虑要不要把全部功率管换完。请有经验的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整流管测着没有问题就不要换了,先检查代换电解电容吧,从待机电源的电容检查代换开始。

网友:
先代换电解电容,特别是IC的VCC的小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的可疑性比较大。检查或者更换性能的看先。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朋友,明天先把电解电容换个遍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6orderby%3Ddateline

大水牛这个和你这个故障现像一样的,他就是有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电源不好修啊

网友:
可能电压不稳定,有测电压IC之类,低于阀值就保护,找一下关联的东西。这种问题不一定很好修

网友:
电源很多小毛病是电容问题

网友:
感觉电源不烧的大多数是电解电容失效

网友:
保护的 有异响的 比较难修

网友:
检查高压电路旁边的那个pfc控制小板上面的贴片电容如果可能的话全部换掉试试吧一般就是那个板子故障的多这个电源应该是用cm6800的控制pfc电路方案的多

网友:
微短路 ,先换块主板试试在说

网友:
应该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电源的价值低了。。有时间维修它还不如投点时间修板子去。

网友:
全部电容代换。。哈

网友:
掉电多半是待机电路问题。先换待机滤波。

网友:
5V 12V输出的电容不良了,应该和显示器电源板差不多。

网友:
如果电源启动一下就停止,则该电源处于保护状态下,可直接测量TL494的4脚电压,正常值应为0.4V以下,若测得电压值为+4V以上,则说明电源的处于保护状态下,应重点检查产生保护的原因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
  电源负开能力差是一个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出现在老式或是工作时间长的电源中,主要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应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