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 6970 求助

楼主(2016-05-16):
小白求助
pci-e 延长线 烧了 导致xfx 公版的6970 不亮。。。测量过pci-e 对地阻值 正常 。显卡没有找到烧痕   请问下应该从哪里入手。。 ?

网友:
问下如何测量核心是否烧了呢? 核心烧了就不费劲了。。一次烧了3块  有点心疼。。。

网友:
pcie延长线?显卡PCIE接口延长线?还是指显卡电源接头线?要说清楚

如果是PCIE延长线烧了,多半是显卡的PCIE接口+12V +3.3V供电出了问题。

如果是6 8PIN电源接口线烧了,那多半是核心供电出问题了。高端显卡修起来有点复杂,想救活建议慢慢有耐心的来。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的电感阻值是否完全对地,然后测下是否有电压

网友A:
是pci-e的数据延长线烧了。。 不是 6pin口
万能表打值  12v 和3.3v 正常。。甚至整个pic-e 所有接口打值都正常。。。(手上还有一块好的对照打的)
顺便说下 坏的3块 其中有一块亮了2次。。。就能看到开机logo  然后就黑了  貌似上不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ci-e的数据延长线烧了。。 不是 6pin口
万能表打值  12v 和3.3v 正常。。甚至整个pic-e 所有接口打值 ...

A卡测核心和显存供电稳不稳定吧,还有A卡的显存控制器供电和显存供电好象是分开的。测测显控器供电是否正常,负载电阻多少,有没有短路造成那路供电保护。

反正A卡比N卡麻烦,顺带你还要测测小电压全不全。。。。。

搞不定发给我玩玩,我正闲着蛋疼,6850还真没玩过。。。

网友:
目前3块坏的显卡故障各不相同
1  插上风扇全速转  主板报错  pic-e 上没认到显卡
2  插上风扇正常     主板不报错  不亮
3  插上风扇正常     主板不报错  可以看到开机logo 然后黑屏
仅仅自己打了下 显卡的接口对地值  都正常  然后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烧的地方是pci-e 延长线 和主板的接口 那里 显卡一点烧伤痕迹都没有

网友:
顺便问下 想上图 但是 出现
Upload Error: 500  这个怎么解决?
只能上传附件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3NjA2OXxmZDZkMTQ1MDA2MjAxYjZkMDM4NGJlZjliM2E5YzliZXwxNzc4ODc5NzUy&request=yes&_f=.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