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触发0.02 放电后能开机 附三种bios

楼主(2016-05-16):
原故障,放放电就能开机,冷机上电0.02,刷多个bios热机没问题!因bios在南桥边,所以每次刷bios后可以亮机。些主板易变形,换桥要小心!
附三种不同年价bios, 不通用,刷错亮机会引起30分钟掉电,开机慢等!

买家说可以通用没试过

网友:
这么多!我来做一楼

网友A:
官网直接下载分离的都不行

网友:
e440的桥加焊重植都有很大风险

网友:
还没修道呢

网友:
我的E430  就是二次开机  最后也是买了个BOIS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直接下载分离的都不行

可以的 官网分离可以的

网友:
这桥还是换一片保险

网友:
不触发只要刷EC 的BIOS  ,不要刷PCH 的BIOS  ,否是会出现开机慢,二次开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