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主板CPU所有MOS管发烫,可正常开机,诡异的是CPU量不到电压

楼主(2016-05-16):
此版是很久以前别人换下来的,这个板有个通病就一直提示温度过高,90多度,这个好像是这个板的通病,但是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但是客户觉得提示的烦要求换一个板,当时就给他换了,板就一直放着,偶尔拿出来试试机,后来准备装机当2手卖,发现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有时候开不了,纳闷了,放了段时间就出问题啦?也没管扔在那里,前天有个客户修个精英的主板,不出CPU供电,芯片是B3-XX的,看图纸是RT9605的,看到G31的是BD-XX查了下好像也是RT9605的,就代换上去,(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因为把他的换上G31可以正常开机)但问题是一样的,就拆下来了,后来精英板没修好,回过头修这个G31,因为后来精英板不知道怎么搞的把RT9605整坏了,装到G31的时候把管烧了,换回原机芯片,把所有上下管换掉,可以开机,但是发现管发烫,更诡异的是可以正常开机,但是CPU量不出来任何电压,真是有鬼了,量过RT8802 跟RT9605所有工作条件全部正常,VID组合也量过了都正常,12V电容跟6.3V电容全部换了,还是一样,发烫,我手都烫了2个泡,我去,后来把2个芯片全部换掉,还是一样烫,上管G级电压不一致,下管G及电压是一致的,最烫的那组管,上管G及电压最低,没有示波器,所以也打不了波波,对地阻值全部一致,正常没有短路,2R2电阻全部正常,就是管烫的不行,CPU没有电压,开机正常,因为以前正常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管是否发烫,所以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呢,还有CPU是否也会影响呢,我换另一个CPU 830三组全部烫的不行,但是也可以开机,另个CPU 630却只有2组烫,另一组一点都没温度,像没工作一样,但既然可以开机,就应该证明可以支持这个CPU啊,现在不敢长时间试,最多试10多分钟,没发现问题,就是烫的不行

网友A:
BOOT 你会发现奇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OT 你会发现奇迹的。

BOOT脚量过了,全部正常,3个BOOT脚都有12V

网友:
MOC管发烫还没有多少人可以搞定的哦 看到这种问题想想头都大了

网友:
查反馈FB和补偿脚c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