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00 待机电压3V5V,3秒掉电,充电电感有5V电压

楼主(2016-05-16):
版号6050A2493101-MB-A02,原来是能开机的换了内存就不能开机了,待机电压0.015,3秒后掉到0.007,充电芯片电感竟有2。7V电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问题是不是出现在充电芯片这一块,还有很奇怪断开充电电感的后极会有5V而不是2.7V了,问题应该是充电芯片这一块了,不知道如何下手,求大神解决!!!!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数据正常不

网友:
别死盯着充电电路查,3秒掉电,会不会是后续电的问题?查待机和上电条件啊

网友:
Bios IO, RTC power.

1000-HP450 6050A2493101-MB-A02.rar

bios

网友:
换EC好了。

网友:
ec坏了把3/5v的en拉低了吧

网友:
不开机跟充电芯片关系不大

网友:
看看ec有没有收到slp3 slp4 5x这些并且转换成后级供电的使能看看有不,刷ecbios也可以排除

网友:
没下电池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