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0-70 BIOS

楼主(2016-05-16):
开机不跑码,直接刷

联想 昭阳E40-70 BIOS.rar

网友(2016-07-13):
手上有一台开机电流才0.04,电源指示灯亮,然后就掉电了,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板号都 不标,哪个敢刷你混分呢

网友:
你这个BIOS是什么CPU的

网友(2018-06-07):
刷了电流变得更小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2019-02-26):
开机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