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535P 待机有3V 5V吗

楼主(2016-05-16):
求助 修一个LA-9535P的主板 麻烦问下这个板子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 5V 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怎么楼主是不触发吗?
楼主应该说说机子的型号和版号一起嘛
看来楼主是3v 5v芯片的条件满足而没有3 5v才有此一问吧! 如果ldo 3v 5v有了建议楼主刷下EC的bios试试 (试过了就当我没说)

网友:
楼主我帮你顶顶 怎么就没人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