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t-s2p不触发

楼主(2016-05-16):
按开关 不触发
主板带ERP标志

在谐振电容上测试桥晶振电压

32.768两脚电压

25M 两脚电压

3VSB

RSMRST

IO 技嘉专用 和IT8720F 脚位不一样
脚位不知道怎么数的
参考GA-M60MT-S2的图纸

网友A:
查一下RAMRST信号,技嘉的很多都是这个信号出问题引起的不触发。给你一张时序图自己跑一下。

网友B:
论坛里面有这个图纸啊为何要参考啊。IO的引脚很好数啊,边上有白线标出来了10脚一个白线我这里有张时序图你看下

网友C:
这个也是通病 就是301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通病 就是3012的问题

插上ATX电源 测试 测试3012 8脚为0v  KQ14脚有5V SB

按开关测试3012 3脚有5v到0.11v到5v的 跳变
测试7脚 也有3.3V到0.12v到3.3v的跳变
是不是说明3012 是好的

3012的3脚 是开关针用ATX5VSB上拉的

3012的7脚没按开关前是3.3v待机电压上拉的

这个MOS管2n7002上边的进IO的开关跳变信号 KPS_in_io
没按开关前KPS-OUT是3012的7脚经过3.3v上拉的
2n7002 n管 g>s 没有压差 不导通 KPS_in_io被atx5vsb上拉成5v 高电平
按下开关 3012 把KPS-OUT拉低  2n7002 G>S 导通  KPS_in_io被拉地变成0V

开关信号 是不是还得测这个管子的 D极
还是去IO

的106脚 测试 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有这个图纸啊为何要参考啊。IO的引脚很好数啊,边上有白线标出来了10脚一个白线我这里有张时序图你 ...

能指点下 IO 的脚位
俺的图上的画的是第1脚吗
数脚位感觉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RAMRST信号,技嘉的很多都是这个信号出问题引起的不触发。给你一张时序图自己跑一下。

IT8720F 技嘉专用的脚位不会数呢
第1脚 是从哪边边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指点下 IO 的脚位
俺的图上的画的是第1脚吗
数脚位感觉有点晕

有黑色箭头标示的就是10脚这个白线看到没有。就这样数1个白线是10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黑色箭头标示的就是10脚这个白线看到没有。就这样数1个白线是10脚

多谢指点。。原来是这样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点。。原来是这样数的

测试IO参与触发的脚位RSMRST 测试有3.3v

开关信号先送到106脚 测试有5v 到0V 到5v的 跳变

103脚IO 发给桥的 开关跳变信号按下开关 测试有3.3v 到0v 到3.3v的跳变

102脚 桥发给IO 的SLPS3按下开关是低到高的跳变
测试1.32v 按开关没跳变

测试107脚 IO 发出拉低绿线的 PSON 应该高到低的跳变
测试持续的 5v 按开关没变化

SLPS3信号 没按开关前 应该是低电平 怎么现在是高电平呢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是被拉低了呢
还是桥虚焊了 坏了

桥发出的SLPS3  没按开关前  被电阻下拉成低电平
这个电阻坏了 会导致SLPS3 是高电平吗?

SLPS3到了 这些地方
开启5v 双路供电

开启内存供电

还送到IO IO 再去拉低绿线 上电

网友D:
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测试有1.2v

按照时序

查完了
就剩下SLPS3 和PSON 两个信号不正常
SLPS3 怎么是在开关前呢
一般不是桥收到IO发送的开关跳变信号就发出的低到高的SLPS3信号给IO
IO 再去拉低 电源绿线PS0N  就开始上电了吗
这板子 怎么在开关信号之前 桥就发出来了呢
时序图中的 W8303AG 是什么东西呢?在时序里边什么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测试有1.2v

看看你板子上面有没有W83303AG,如果有,换掉它,它也容易出故障的,一旦故障就是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你板子上面有没有W83303AG,如果有,换掉它,它也容易出故障的,一旦故障就是不上电。

有 在内存插槽旁边
按也没这个板子的图纸 还得跑线 查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有这个图纸啊为何要参考啊。IO的引脚很好数啊,边上有白线标出来了10脚一个白线我这里有张时序图你 ...

ga-m68mt-s2p 能传份这个板子的图纸吗
按有的图纸是 GA-M68MT-S2  图纸不一样 没有W883303AG 这个芯片
IO 直接到绿线

网友:
为何不先刷个BIOS

网友:
强开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W83303AG44脚跑线到 绿线

绿线通过电阻连接到一个N沟道MOS管

42脚 来自IO 发出的 PSON 按开关没变化 一直5V
正常应该变为低电平 到42脚 从44脚输出低电平
MOS管导通 拉低绿线
IO 106脚有开关发过来的 跳变
103脚 有发给桥的跳变
102 脚是1.32 的高电平
107脚 应该按下开关从高电平 到低电平 送到W83303AG 的42 脚 从44脚发出低电平是
MOS管导通 拉低绿线 完成上电
是不是IO 坏了

网友:
好腻害的样子  学习可

网友:
都是些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