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 INTEL 无背光

楼主(2016-05-16):
(图片)

网友:
是暗屏吗? 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如果修好了,分享下心得吧

网友A:
测屏接口,看屏线断线没有

网友B:
万用表测试背光开启、调节是否与屏接口直通。

网友:
直接拉一个开启的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没

网友:
换个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接口,看屏线断线没有

同意 测屏接口看看

网友:
我每次就直接拉个开启电压,修很麻烦

网友:
难道屏线有断线的

网友:
测下屏后面看看

网友C:
应该是屏的背光部分烧了

网友:
找一块相同的废屏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是断线还是什么问题 等待回复

网友:
换屏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 查屏线

网友D:
通病散热器下转换管子的问题

网友:
看看屏排线有没有断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试背光开启、调节是否与屏接口直通。

主要的都测了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屏的背光部分烧了

换过屏的,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散热器下转换管子的问题

你说的是U26吧,直连1、6脚没用的,且看图各条件都正常,就差没换屏线了,

网友:
屏和屏线是好的吗

网友:
Repalce VGA chip 216-083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