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820TG

楼主(2016-05-16):
机器很热,以为灰尘堵塞了,结果拆机清理了,还是一样
风扇正常转动
请问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或是改善?
ACER

网友:
硅脂换了没 散热器 风扇转速都要考虑

网友:
都换了,一切都挺正常。。摸c壳有点热。。比起正常机器的时候

网友A:
散热器问题吧
devilbing
是吗?为什么?好好的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问题吧
是吗?为什么?好好的呀

网友:
换个散热铁看看看

网友:
有多热,多少度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鲁大师加压,CPU温度84度。。重新加了散热膏,清了灰。通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