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 通病

楼主(2016-05-16):
MS-7529 1.6,R366R366

网友:
R366本来是没安装的吧。EN不正常。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不算通病吧  还好有丝印 不然的话 想找这个电阻  我只能说呵呵了

网友:
msi 很多可以这个改的

网友:
是因为USB-DRV信号没有过来

网友:
其实这个信号是给其他电路拉低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应急处理不大提倡吧。

网友:
可以借鉴的。但是还要看看其他的还有什么损坏吗。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话说原来R366是空着的话按照电路图来说,EN信号应该没有电的啊,原来板子好的时候EN的电是哪来的。。。。

网友:
msi很多这种问题up7707

网友A:
r366是别人拆走的还是什么的?

网友(2016-12-25):
引用 网友A:
r366是别人拆走的还是什么的?

推测就是板上就是空装

网友:
V星主板一般8脚芯片损坏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