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电源头通病

楼主(2016-05-16):
华硕K43系列的主板电源头很容易 断,有的甚至烧穿. 就像这台这样,正极烧的接地了
把四个电感去掉,直接飞根线到电容那头,再用AB胶把他固定住,不然插着电源中间那根会跟着转,.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
又一波高能来袭,涨姿势了,虽然没遇到

网友A:
阿弥陀佛 支持一下 感谢分享,AB胶有毒,还是热熔胶方便,不过AB胶效果估计好点,和客户说明一下 注意尽量少拔DC头,

网友B:
直接换一个不就好了,干嘛这么麻烦

网友:
那个位板太边了,拆不好会断的

网友:
是哦 这个头子我也修过2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不就好了,干嘛这么麻烦

兄弟没好好看图啊,头子这边已经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弥陀佛 支持一下 感谢分享,AB胶有毒,还是热熔胶方便,不过AB胶效果估计好点,和客户说明一下 注意尽量 ...

兄弟信佛的吧

网友:
直接加焊......................

网友:
这个 机器是送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