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充电慢怎么办

楼主(2016-05-16):
ipad4充电很慢,一晚上充30%左右。换了我的充电器和充电线,差不多一样。是电池不行了还是充电线太差?我的充电线是很便宜的充电线,客户的线也很细,不知道优劣。

网友:
线不是原装的可能就会慢很多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

网友:
客户好像说线没有换过,以前是好的。如果客户换过线,肯定会自己找线换,不会找我维修。估计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A:
看是不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电池坏了

我正把电池接到可调电源上充电,充几个小时应该知道真相了。

网友B: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告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找到原因了 告知一下

电池可以充电,是好的。客户最近换过充电器和充电线,估计还是线的问题。今天买了好线,明天到货。另外拆开时把触摸屏周围的塑料排线弄破了,又买了一个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可以充电,是好的。客户最近换过充电器和充电线,估计还是线的问题。今天买了好线,明天到货。另外拆 ...

伙计 点儿真背呀

网友:
我只注意了那个角上排线的位置,没想到那边整个边上都有很宽的塑料排线,从中间刺破了。

网友:
还是买原装的   便宜的阻抗大  充电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