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6寸LED电视机电源炸了以后带不动负载的故障解决

楼主(2016-05-16):
故障为有强电进入电源板
观察发现
    保险好的,整流桥堆好的,大电容是好的。
    开关管是坏的,电流取样电阻坏的,色环值为0.47R;
    开关管G极限流电阻R击穿变黑,阻值不清楚(!!!!关键点!!!!!),
    芯片的反激供电脚对地短路,由此判断芯片坏。LD7575
    芯片的CS限流电阻变黑,大概判断是222,阻值为2.2k。更换为2k。

其他更换完毕后,只剩下G极限流电阻了,查了一些LD7575的资料后,电阻分别可以为10R,  22R,    1k,

线上了一个10R的电阻后,拔除高压后供电正常,接上高压后电压跳变,高压亮灭,亮灭,反复。

这中间根据以往维修经验,有光耦坏的,也会导致电压跳变,更换无效;取样电阻更换比较大的阻值也会导致电压跳变,更换原阻值的;
反激供电端的滤波电容(50v 22uf)不良也会导致电压低或者电压跳变;
或者反激供电端的半波整流二极管不良也会导致电压低或者跳变。

最后再次回想整个维修流程,觉得可能是G极限流电阻更换的阻值有些小了,保守的更换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电路彻底修复了。

网友:
求教楼主,我也有一个液晶显示器电压跳变,没能解决,

网友:
咱们水平差不多

网友:
电压跳变的显示器修起来好烦的,要尝试性的换好多东西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A:
这个电阻只有阻值变大才会出现所述情况。
阻值增大时,脉冲被积分使上升沿变钝,开关管进入线性区使自身功耗巨增,电流平均值加大引发保护打嗝。
本例要么10R为10K之误,要么还有不稳定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只有阻值变大才会出现所述情况。
阻值增大时,脉冲被积分使上升沿变钝,开关管进入线性区使自身功 ...

你说的很专业,你是怎么学到这些的呢?求教。
但是阻值的确一开始是10欧姆的,带不动负载,之后换成了100欧姆后就可以正常带动LED高压了。

网友:
我修过一AOC显示器5v电压跳变,换驱动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