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同行送修惠普G4显卡花屏和喇叭不响,接耳机有声音的非维修故障。

楼主(2016-05-16):
维修同行送来一台惠普G4笔记本,说是花屏,显卡坏了,时好时坏的。拿到手是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

拆掉C壳,发现屏线未插好,把屏线重新插一下,花屏故障解决!我想说的是不是所有显示问题都是显卡坏了。

进系统发现没有声音,插耳机有声音,怀疑系统问题,重新安装系统,打官方驱动均一个屌样,论坛上说功放坏的,耳机接口坏的都有。

拆机一看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喇叭线接口处感觉有点怪异。仔细看原来是前面维修的人员将喇叭插到了CN8接口, 将其插回CN11接口故障解决。

前面做维修的把音响插到蓝牙接口去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这样

网友A:
一般我会换个喇叭 试一下   随便接个小喇叭  前提 借口没接错地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会换个喇叭 试一下   随便接个小喇叭  前提 借口没接错地情况下

喇叭我测试过是好的才怀疑是不是上家做维修的插错了

网友B:
哈哈  天天遇到这种同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天天遇到这种同行就好了

估计这个同行看到我的帖子以后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网友:
那也是有技术的基础上

网友:
高后呀,自愧不如的哦按量

网友:
上家搞破坏了

网友:
同行自己拆的吧

网友:
对啊,还是做芯片级维修的同行

网友:
上家没有搞破坏,这个本之前在我这里维修过,打的去年15年4月的标,送我这里来的时候标上面有点小小的损坏,不仔细看以为除了我去年维修过没有拆过,同行跟我玩小把戏,想骗我这机器他们没有拆过,结果你懂的。。。。。。

网友C:
哈哈、不知道你前面的同行会有何感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知道你前面的同行会有何感想

偷鸡不成蚀把米呗

网友:
居然没有烧掉喇叭,也是醉了

网友:
就人为故障 这个还算是好的了哈!

网友:
喇叭接口这么乱插也能插进去。。。。

网友:
楼主捡便宜了……

网友:
没烧东西 就好 了

网友:
喇叭线不插好会引起这种故障!!学习了!!

网友:
前面那一修哥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