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大师ACER 4738zg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16):
机器独立显卡 开机电流1.2a-1.3A跳,论坛上有做显卡的,做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显卡供电正常。求思路

网友:
BIOS可以试试

网友:
刷下程序 ,不行就换个显卡,容易坏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A:
先BOIS  后显卡。。。

网友:
这个A卡容易坏,测下PCI-E总线,LVDS总线 ,内存和显卡条件,再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机器有时候亮的慢,我之前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BOIS  后显卡。。。

刷过BIOS一样,换等显卡芯片

网友:
看看外线  显不显  别整那么多和主板没关系

网友:
这个机器刷BIOS弄好过。建议先刷BIOS,后换显卡,这个电流应该是没有跑码。

网友:
可以换显卡试一下  biOS最好排除一下

网友:
换了显卡,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是换显卡好的吗

网友:
总得测测吧开机不显又不全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