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77A-G43开机无显示如何维修

楼主(2016-05-16):
昨晚用着电脑,突然间死机,鼠标没有反应,按下重启键后,屏幕一直黑。主板型号为MS-7758 VER1.3

打开了机箱,看到主板风扇在转,检查显卡,内存,均无问题。CPU用其他主板测试正常,现在要如何维修主板?

补充内容 (2016-5-19 08:56):
uP1504T的 5脚 的输入12v 1 脚boot电压12v 第七EN也有4v 看起来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6-5-19 09:02):
现在UT501的5脚EN有2.4V 23脚VCC5有5V  48脚VCC12有12V 真搞不懂CPU的电压不正常 就横排第一个第二个D极电压正常

网友:
测试各大电压先

网友A:
刚才下载些图纸 在看 我万用表示波器都有,只是无从入手,不知道要从哪里我测试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下载些图纸 在看 我万用表示波器都有,只是无从入手,不知道要从哪里我测试电压

先测量内存供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下载些图纸 在看 我万用表示波器都有,只是无从入手,不知道要从哪里我测试电压

你这是准备开店的,东西这么全。

网友:
现在V星的主板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的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准备开店的,东西这么全。

自己搞电子的 工具都有 只是没有经验修主板

网友A:
嗯嗯 我把内存拔掉开机也没有报警声音

内存是DDR3的 1.5V 是不是测试内存槽附近电容的电压?

网友:
电容上也可测到,不过一般都是在电感或mos管上测,只要有⺁1.5V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嗯 我把内存拔掉开机也没有报警声音

内存是DDR3的 1.5V 是不是测试内存槽附近电容的电压?

测量内存边上的电感,有跑码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测量内存边上的电感,有跑码卡吗?

没有跑马卡 电压测试了 这个两个mos的 D级 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跑马卡 电压测试了 这个两个mos的 D级 1.5V

再测试CPU附近供电的电压 ,如图,一开始背面的电容我测试; 就图片左边连个固态有1.0和0.9的电压,横着那一排就第一个有1.06V ,测试用的是fluke的187
第一排剩下的电容都没有电压,竖着那一排也没有 。我再测试mos的电压,如图片显示,是不是cpu供电的mos坏了,还是那个pwm的uP1504T uP501P坏了
还有一个uP6282AD的

网友D:
检查个大电压出来了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检查个大电压出来了不

在检查 不知道uP1504 坏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检查 不知道uP1504 坏了吗

你的CPU供电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为一相,测下你的下管D极有无电压,如无电压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CPU供电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为一相,测下你的下管D极有无电压,如无电压测芯片工作条件。

嗯 如图的红色电压标注 就是 横排第一个D级1.06,第二个D 12v 第三第四没有 第五12v第六第七没有 第八12v
正常应该是1.06  1.04 1.02 现在不知道是主pwm的 UT501P坏还是mos坏了 uP1504T的 5 的输入12v 1 脚boot电压12v 第七EN也有4v 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
查一个全版供电正常不

网友:
找个B75A-G43对比一下 点亮的电压如图片红色标注
今晚用示波器检查了uP1504T          5PIN 12V ,    1PIN   boot 测量电压12V 输出波形为很高的方波 峰值接近35V,      7PIN  EN 3.4V
在检查UT501P   PIN5 EN 2.2V ,      PIN23  VCC5 5V,      PIN48  VCC12

第一横的mos的 G极我都有用示波器看过正常的 唯独我这边就是第一第二个有波形,其他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如图的红色电压标注 就是 横排第一个D级1.06,第二个D 12v 第三第四没有 第五12v第六第七没有 第八12v ...

正常的供电电压如此 对比了一块B75A-G43
现在UT501的5脚EN有2.4V 23脚VCC5有5V  48脚VCC12有12V 真搞不懂CPU的电压 就横排第一个第二个D极电压正常

网友:
测下内存,显卡供电

网友(2016-06-16):
好贴,不错的分享,多发这样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