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6-05-16):
板号:X550CC进水
故障:进水,不触发

---------------------------------------------------------------------------------------------------------
1.拆机 目测小范围进水,处理后不触发
2,待机时电流0.014  待机时5v   3.3v都出来了。按开机键后保持在0.019不动
3.测EC 的56脚 PM_PWRBTN#待机时有3.3v,触发后无跳变,
4.测ec的工作条件
14脚EC_RST#  3.3V
17脚LID_SW# 3.3V
67脚3VSUS_PWRGD3.3V
80脚+5VSUS_PWRON_EC 3.3V
106脚  ME_SUSPWRDNACK_EC   3.3V
108脚ME_AC_PRESENT 3.3V
112脚PM_RSMRST# 3.3V
120脚AC_IN_OC#  0V
124脚BAT1_ON_OC#  3.3V
125脚开关PWR_SW#_EC,3.3V有跳变
5,EC的条件基本满足了,先刷BIOS,(根据以往经验,进水机也有很多BIOS损坏的),刷完后,待机电流0.003,待机时只有5V,触发后出3.3V,电流还是0.019,查了论坛,此机待机时0.003 ,3.3V是触发后才有,说明BIOS是有问题,但进水部分还有其他问题,导致不触发。
6.查南桥条件:
a,+V5REF_SUS_PCH  5V
B,+3VSUS_VCCPUSB   3.3V
C,+VCC_RTC  3.3V
D,RTCRST#  3.3V
E,SM_INTRUDER# 3.3V
F,DSWVRMEN  3.3V
G,SRTCRST#   0V
测最后一个条件时发现问题SRTCRST  只有0V,追查来源,由r2003上啦,测电阻阻值无穷大,如下图

换过电阻,上电跑码亮机,测屏接口EDID已有

机器修好后,顺便测了几个数据,方便以后参考
cpu供电的svid

代码010 000000 010 1011000 对照表格1.125,实测是1.125

试验ME_AC_PRESENT南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发现他不是触发的条件,把它和PM_PWRBTN#做了对比

通道1是PM_PWRBTN#,通道2是ME_AC_PRESENT,
在PM_PWRBTN#跳变后300ms左右时,ME_AC_PRESENT才为高,但维修手册上是先有ME_AC_PRESENT,

把ME_AC_PRESENT直接接地,可以触发显示,看过论坛一贴,说无此信号会导致不出cpu供电,但在此板上不成立,日后只能多试验一下,看看是否真的会引起不出cpu、供电。有同学试验过的也可说一下,

网友:
重新编辑了一次,还减了1下载分

网友:
你的文章有点深奥。看来还是有学习的地方。。

网友:
这个信号 很少看,呵呵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处理下 修电路恼火了 修下简单的

网友:
不错 都会分析sv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