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bootcamp无法分区

楼主(2016-05-16):
请问64G AIR 做双系统这种情况怎么整?

网友:
系统版本是10.11.2 之前都可用做 这个版本就不行了

网友:
硬盘换大的

网友A:
磁盘占用太多 可以选择 重做苹果 之后再bootcamp分区试试

网友:
重新做苹果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B:
请问用转接口装代用的可靠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盘占用太多 可以选择 重做苹果 之后再bootcamp分区试试

请问这款1465可以换代用的硬盘吗?

网友:
64G的就不要做双系统了

网友:
你这个AIR的系统版本也太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盘占用太多 可以选择 重做苹果 之后再bootcamp分区试试

淘宝上有用转接口的代用硬盘 请问速度 稳定性差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转接口装代用的可靠不?

最好用原装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款1465可以换代用的硬盘吗?

可以 的  具体问下淘宝卖硬盘的

网友:
这样的现象没有遇到过。。原来的硬盘多大?

网友:
是不是硬盘小了  或者坏了

网友:
你的ssd存储空间不够 请移除部分资料 或者系统升级到 OS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