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暗屏 非屏线问题

楼主(2016-05-16):
     昨天接一台x201i的机器故障现象暗屏,也没想就定一条屏线,今天屏线到了装上还是暗屏。拆下主板测屏幕有19v供电,接着测主板屏线接口30脚开启    BACKLIGHT_ON 0v 再测49脚LID_SWITCH只有0.5v。查到这里大家就知道是哪的问题了。LID_SWITCH低导致把BACKLIGHT_ON这个控制信号拉低了。
没有接着查直接在r202处拉了个3.3v。机器就正常显示。

网友A:
背光开启有问题 可以直接拉个电压开启撒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有问题 可以直接拉个电压开启撒

直接拉背光开启信号刚开机应该是可以显示的,LID必须拉高不然进系统也会黑屏的。

网友:
ibm的一般都是烧保险的多

网友:
这个问题在这款机子,几乎是台台都差不多啊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拿到一台一样机器,搞定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联想的片子控制的,我之前修过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暗屏最好不要急于定屏线  先查一下条件

网友:
遇到这种的就应该从简单的排查

网友B:
看来发货前该测量的还是不能少的  否则就浪费时间和金钱2016年5月19日11:26: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发货前该测量的还是不能少的  否则就浪费时间和金钱2016年5月19日11:26:35

他丫的我怎么把时间打上去了,原来是系统原因

网友:
请问是拉个3.3到电阻上的R202?

网友:
学习了又是一招这个机器很多都是屏线坏导致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