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B75 触发掉电 秒杀 通病! 3个实例!

楼主(2016-05-16):
版号:  ASROCK    B75 PRO3!
故障:触发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一般 都是缺少+V1.05M 供电引起的!

直接测PL6  输出  才0.3V

方便维修  直接PL6  飞线到一个  场馆S级    (输出1.2V  没图纸  不知道什么供电!)

然后就亮机了!

这个问题  其实  很简单!   附上两个  其他坛友维修方法   各有千秋!

华擎B75 PRO3-M掉电维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7530-1-1.html) 运算加场馆!

秒杀 华擎B75 Pro3 开机反复重启,不显示,改电路搞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574-1-1.html)    这个是搞个1117
稳压器!

欢迎加分!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你也有图纸,我前几天也修过一片,改1117的,1117在液晶电视上找的,图纸分享一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也有图纸,我前几天也修过一片,改1117的,1117在液晶电视上找的,图纸分享一下别

没图纸

网友B:
这个板无须飞线,改电路,加运放,一个电阻就行了,rd设计时就设计了更省料的电路

网友:
V1.05M 供电是什么?

网友C:
b75桥V105M供电坏了你不修好,而是不知从哪弄了个1.2V飞上去。。。这种做法虽然快速但不可取,PCH供电之所以要求是PWM而不用线性,电流负载能力和跟随能力是重要因素,照这样修没PCH供电我也可以直接从VTT电压那飞根线,更保险。这样对客户是很不负责的。

网友D:
LZ你电感前面的线路断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b75桥V105M供电坏了你不修好,而是不知从哪弄了个1.2V飞上去。。。这种做法虽然快速但不可取,PCH供电之所 ...

不是  有图吗   +v1.05m   就是不是PWM电    电流很小      事实证明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你电感前面的线路断开了吗?

每段        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无须飞线,改电路,加运放,一个电阻就行了,rd设计时就设计了更省料的电路

海哥   有图纸   看的透彻      分享一下嘛!

网友B:
把飞线拿掉,改个保险电阻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飞线拿掉,改个保险电阻上去

改哪里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b75桥V105M供电坏了你不修好,而是不知从哪弄了个1.2V飞上去。。。这种做法虽然快速但不可取,PCH供电之所 ...

不是  所有的  桥供电  都是PWM!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  所有的  桥供电  都是PWM!

别急,呵呵,快修这样也不是不行。B75的桥供电用线稳也可以。

不过不是太赶时间,美观也是要照顾一下的啊,飞线总觉得不太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飞线拿掉,改个保险电阻上去

求图片位置。。。

网友:
没图纸是不好修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样的板。我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哪里              ?

你先把那个地方的高清大图发上来

网友F:
我这刚遇到送走一个,是卡55然后一会自动重启无限循环,换电源好了,我也奇怪

网友E:
经过(论坛ID  海哥熊  )指点    发现  不用飞线   加个保险电阻即可!  详情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刚遇到送走一个,是卡55然后一会自动重启无限循环,换电源好了,我也奇怪

好了  就好   有钱赚就好!

网友:
各出其谋,快修

网友G:
pU9 不用拆掉?????

网友:
我一块华硕N68主板,,一个1.2VTT电压不出,,飞个电压也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pU9 不用拆掉?????

我没拆

网友H(2016-10-25):
开机马上掉电,短接绿黑线,上电PL6没有电压,然后就在预留位加了一个0欧电阻,变成开机掉电重启,一直循环,还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开机马上掉电,短接绿黑线,上电PL6没有电压,然后就在预留位加了一个0欧电阻,变成开机掉电重启,一直循环 ...

慢慢查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慢慢查                                     !

楼主能否将你做参考的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将你做参考的图纸分享一下??

没有   就一个截图

网友:
是rt8085或rt8065

网友(2016-12-14):
谢谢楼主了正需要

网友:
不客气               相互分享!

网友(2017-03-21):
坏件要不要摘掉?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经过(论坛ID  海哥熊  )指点    发现  不用飞线   加个保险电阻即可!  详情看图!

我也这样改的,亮是正常的就是系统解压一半就死机,要么就是解压完重启然后就卡在计算机正在为第一次启动做准备死活进不去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版主,板子修好了,集显咋修求思路,还是这块板先谢谢了

网友:
额  如果是收来的板  这样影响美观 不好卖

网友:
南桥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这样改的,亮是正常的就是系统解压一半就死机,要么就是解压完重启然后就卡在计算机正在为第一次启动 ...

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K:
谢谢哥,修好了两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哥,修好了两篇

不客气                         修好就可以!

网友L:
漂亮 这个可以有  现在B75  B85之类的正想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L:
漂亮 这个可以有  现在B75  B85之类的正想研究

慢慢研究!                都会有结果的!

网友(2017-04-21):
不错,最喜欢这种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可是随随便便搞了一下就没有搞了

网友M:
8065芯片的设计输出电流能力并不低 是3A

网友E:
引用 网友M:
8065芯片的设计输出电流能力并不低 是3A

图纸上没看到有  3A  你是参考芯片数据手册吗?             The RT8065 is 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us, step-down
DC/DC converter. Its input voltage range is from 2.7V to
5.5V and provides an adjustable regulated output voltage
from 0.8V to 5V while delivering up to 3A of output current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没看到有  3A  你是参考芯片数据手册吗?             The RT8065 is 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 ...

是的 是芯片数据手册上的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上没看到有  3A  你是参考芯片数据手册吗?             The RT8065 is a high efficiency synchrono ...

不过感觉3A也不算奇怪啊
反正才1.05伏电压 3A也才3瓦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是的 是芯片数据手册上的指标

问题是   这里  就是容易出问题    我也看芯片数据手册了!  芯片也有可能  不良   诸多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   这里  就是容易出问题    我也看芯片数据手册了!  芯片也有可能  不良   诸多因素!

是的 这种建成进输出mos管的小芯片容易出问题
不过你修好就是王道  只要不返修就ok

网友:
感谢,成功点亮

网友:
修好了是吧?      看来这个通病坏的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这样改的,亮是正常的就是系统解压一半就死机,要么就是解压完重启然后就卡在计算机正在为第一次启动 ...

死机是因为这里1.2V你没接过去的时候是没有出来,可是短接后·这1.2V电时不时的就出来了,另一边接过来的1V 然后两个电压就相加了。
我的板子也是这样。后来测试才发现,这个1.2V时不时会正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过(论坛ID  海哥熊  )指点    发现  不用飞线   加个保险电阻即可!  详情看图!

你图纸有渠道吗?

网友:
图纸  点位  元宵都有                 我不想花钱卖   他也不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