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人为烧坏,烧坏N多芯片

楼主(2016-05-16):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一体机 B325 AMD单桥芯片组,0755044
他自己拆了个电源给我测一下,是不是电源烧坏.我这刚好有一个B320的在修,测试电源正常,.他说客户插了个东西插到USB口,然后开不了机,我说主板烧了吧.
外插接已经烧糊了,看来烧的很精彩啊!忘了拍个图.
晚上开修 +vio3.3_A短  EC烧了.电压跳来跳去.把PU12拆了,就正常了. +5VSBY就是紫线.供电待机,拆完EC阻值在80样子,还有点不对.再烧.烧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小5脚U42烧了.阻值才算正常 了,有400多了
这是修好一个电压.后面还有短的
这三个电压是到显示屏驱动芯片的. 一量全短. 是因为PU15击穿.带着北桥也烧了.北桥是0755044的.我找了个0755097试试看心态换上看看,修好证明可以代换.还有显示驱动芯片,苦于没有一样的芯片,后来我到显示器驱动上面找了一个相差一个字母的换上. 当一切短路排除换好开机亮屏,心里那个高兴啊.省了不少成本.就两个小芯片APL5920和APL3512没有一样的,要去买.都他都用上拆机的.这样就能多挣点了,幸苦自知啊,EC换了好几个才换到好的,.差点都放弃了.因为EC的原因出现各种现象..有的开一灭一下,换一个又是插电就开机风扇呼呼的转...想来想去.开机问题还是EC .最后换到开机终于能正常开了.

总结:0755044可以用0755097代换
TSUMU58NHL-LF-1可以用TSUMU58WHL-LF-1代换,还不用刷BIOS.

网友:
大神真有耐性。

网友:
代换很好,楼主最好在标题上写代换型号,以便搜索!

网友:
楼主威武啊  这都能修好

网友(2016-06-16):
有没拍桥附近的图片?发给我下 谢谢

网友:
楼主最好在标题上写代换型号

网友A:
估计直接把扁口的适配器插头直接查到USB了吧

网友:
楼主总在牛A 和牛C间蛋定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直接把扁口的适配器插头直接查到USB了吧

应该插不进吧.你要 不试试?

网友:
联想B系列笔记本垃圾,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插不进吧.你要 不试试?

想骗我啊,之前猛插插进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