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真U几秒会没电压,假负载却正常

楼主(2016-05-16):
型号突然不记得了。。明天再去看看然后修改标题,
情况是这样的,AM3的板,上真U能跑码,此时CPU电压正常,然后大约3秒CPU核心电压就没电了,跑码就会立即卡住,并不会自动关机,掉电后量内存电压正常,然后上AM3假负载居然一切正常,不会掉。

用真U掉电后测量VDDA2.5正常,VTT0V,这里请问该怎么办,顺便问下AM3假负载这里的VTT是指总线供电把?AM3的这个假负载上的VTT是不是要CPU供电正常才会产生的?
已换过好的供电芯片情况一样..

补充内容 (2016-5-17 19:32):

型号是磐正A880,目前没有进展,加焊过场管不行。

网友A:
看下电容是否有性能下降的,最好看下每相供电是否都正常,是否电流太小带不动真U。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电。

网友:
很久没有修台式机主板,很多都搞忘记了。

网友:
楼主明天按着2楼说的测一下每相的供电,出结果了通知一下哦

网友:
怎么感觉是CPU坏了  你换过了么   有示波器好搞点

网友B:
看下升压,TON等正常吗?应该是条件的问题。

网友:
换个U试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与VCORE的滤波电容有关系

网友:
型号是磐正A880,目前没有进展,加焊过场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容是否有性能下降的,最好看下每相供电是否都正常,是否电流太小带不动真U。是先有CPU供电再有总线供 ...

是不是得拆下滤波电容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升压,TON等正常吗?应该是条件的问题。

升压?你是指BOOT脚吗?TON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