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进水机 返修机

楼主(2016-05-16):
A1466  板号820-3437-B   进水机,客户说进水一个月 放着那没用,打开一看里面很脏, 充电头很严重,全都铜锈 腐蚀不少,板子刷刷,烤箱烤好,重新换那电源接头小板 ,测电感阻值都正常,上电无待机电流,测3V电感没有电压,查U7501 VIN无电压断线飞线直接OK ,死鱼,客户拿走用几天回来说又开不了机,没办法,把客户哄走,留机再修,拆机,测3V电感有电压,5v没有,不触发,把U7501 换呢插电直接自动触发亮机,装机测试一天,晚上小伙伴玩那好几把LOL都没问题,第二天起来小伙伴说又不亮呢。。。拆机又检测还是不触发PWM 5V没有,用店里示波器抓下5V ,发现出现剑波就没呢,(店里波不准,平时正常电压测都会有点浪波,之前来个T60老机器,待机0.02,按开关变0.01,待机电压都没,保护,当时用波测看不出来问题,有一点点杂波,客户等急,换那贴片电容OK呢) 这台机子,我把5v滤波全换呢,插电自动触发亮机,白天怎么折腾都正常,放那里吧, 第二天又不正常,折腾人,用波波测5V开启出现3.3,但很短时间就掉下去,万用表不容易测出来,然后检查到SMC_RESET_L 不正常,把U5110换呢 下面真有点腐蚀,我就奇怪这个之前测过是有3.3V的,算那不管 好那就OK  附上进水图,
其实这机是EC收到3VPG信号S5_PWRGD 然后通知发出5v开启,但由于腐蚀,EC条件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触发掉电触发掉电死循环

网友:
这机一个星期前修的,想下苹果手机一系列图纸,没分,兄弟们加点分吧,虽然帖子枯燥。。。。

网友A:
进水就是问题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就是问题多啊

是的,关键机器要挂就挂,它老是半死不活,一会好一会坏,好的时候没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