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白处女贴(板号DG15通病秒杀)

楼主(2016-05-16):
费话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老板刚收回来的一批板子。。叫我测试一下。。(注明一点。。目前我的工作就是测试。。刚毕业不久。。没几天。。你懂的)拿到板子检测外观。蕊片都有。。下管都在。(二极体值就不打了,老板说浪费时间,只要蕊片。下管都有。。上电再说,短了马上断电就行。好吧。老板说了算)上电,待机有。。正常。找上U,内存。干上去。上个散热器(注明一下AMD的桥。U。不上散热器很容易干死)触发一下。能跑到0.9,结合。徐总。强哥,饼哥的大神理论,所有供电都出来 。。应该是不跑码了。本机不支持诊断卡。因为板子是双桥的。。不跑码的原因跟北桥有关。。打开风枪。温度调到280.高了容易干死。开始用风枪扫北桥,不要扫太久。太久会干死掉。。(如果有干死的请不要找我)再上电马上OK。跑码了。。装上元件。OK。如果是黑心商家就这样OK了..一个月左右再死再加焊(为了保险最好用BGA加焊一下,最保险是拆除了重新植桥)因为AMD的发热量大,容易空焊,,后面所有板子只要是不跑码的风枪一扫马上OK。。。。。通病秒杀
还是下个板子图吧。。不然会被喷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东西也有限,,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网友A:
到底你重植了吗

网友B:
你这也只是用风枪吹了吧,有没说保修多久?

网友:
现在都开使用大功率抽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你重植了吗

重植了。。全部拆了。。重弄的。。。不弄。。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只是用风枪吹了吧,有没说保修多久?

一般保修一个月。。

网友:
这样客户会不会不高兴?下次再来   你会不会直接叫他换板?

网友:
不是说AMD的桥不宜重做BGA吗?

网友:
这板还有个BIOS掉电通病,,。。发热大改风扇常转不易返修!

网友:
AMD的桥最好值球吧 要不然返修很快

网友:
AMD最好是换了,重做也不一定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