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V370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16-05-16):
机器拿来是待机偏高,不触发,电流0.098,拆开后再插外接电源,变成0.056了,而且还能触发了,触发开机电流上到0.8-0.9,看来故障范围明显了,打各电感电压,发现集显电压没,独显供电0.65,不正常,拉开胶纸,发现和B470的那款差不多,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都用的铁壳子管。取下独显供电上管,发现管子里面焊点黑了,然后更换独显上下管,供电IC是RT8208B,找的料板RT8208A代换成功。开机鲁大师测温正常,交付。

网友:
楼主修机干净利落

网友:
利害 技术高超 佩服佩服

网友:
技术高超,干净利索

网友:
感觉好行云流水啊,不过联想的铁壳确实坏的多

网友:
帖壳的管子坏得很多

网友A:
特别是联想的,CPU供电一坏就烧CPU

网友:
高手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联想的,CPU供电一坏就烧CPU

同意,还有一种机子也容易烧CPU。康博的机子大短路后肯定烧CPU的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到连供电IC一起换了呢?

网友:
神速,效率高不错。

网友:
这种鸡容易烧cpu

网友:
乌龟壳的管子不好换啊,楼主技术高。

网友:
铁壳MOS管坏的真多。呵呵。

网友:
昨天修了个B470 完全一样的问题

网友:
效率真高 可以

网友:
经验修板就是快呀

网友:
为什么IC也要换,确定坏了吗,还是凭经验

网友:
用普通MOS改的还是买的铁壳

网友:
修机干脆利落

网友:
这种能被秒杀的 楼主厉害呀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场管坏那?

网友:
这种就是爱坏 还有联想B460的

网友:
有的时候坏了 还能把CPU给烧了

网友:
这种铁壳的一定要上下管芯片一起换吗

网友:
铁管子爱坏

网友:
挺流弊啊呵呵

网友:
又是这个乌龟壳

网友:
看来楼主修的多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技术高超, 佩服佩服。

网友:
铁MOS是比较容易坏,换了管子IC也要换

网友:
铁壳子坏的好多 还好没烧cpu

网友:
干脆利索,有前途

网友:
技术好牛 不知道自己啥时候能练到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运气不错 ,铁MOS管还没烧

网友:
铁皮壳坏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