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精英 945GCT-M

楼主(2016-05-16):
故障:插上诊断卡灯狂闪

测了全板供电 ,之后就在论坛看见缺少桥电压灯才会狂闪 然后我量的南桥电压偏低至0.7V

之后就在论坛发现了这张图纸 打开图纸后找到了产生南桥电压的家伙U23 找到了U23的控制芯片在
CPU右上角的一个稳压器U16 之后又量了U16的工作条件 条件还是不满足 控制电压全无 在然后我查
了控制U16的芯片 也就是在北桥旁边的一个稳压器的8脚芯片U7 查了U7的供电脚 是由三个电阻分压
那么问题来了 就是这电阻出了问题 量了330欧的电阻损坏 找了一个换上  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点开关
结果跑码了显示了  显示后自然就收钱了咯

希望对各位有点帮助 小弟才艺不精 还望指教
图纸明天附上  这么晚发帖 不要忘了水分

新手上路。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感觉挺直接的- -不过问题解决了

网友:
诊断卡灯狂闪,一般都是缺桥或内存供电引起的。LZ这是秒杀啊!

网友A:
这种主板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楼主如果你附上图纸元器件位置截图大家看的就不会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没有价值修了

用来参考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