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39

楼主(2016-05-16):
这台机器我印象比较深,主板是仿苹果机的,之前同一天来两台,都是开机出现WIN8 转圈,然后掉电重启,一台是键盘进水,开机键是在键盘上,开关电压1.2V,还有一台充电池坏,后来返修不充电,换那充电IC,还有一个三极管, 在这两台前面还有一台是不跑码的
话说这一台,来那就让我装系统,我测试一下开机黑屏,客户是学生在学校装系统变黑屏,人家帮他拆机没弄好对他说显卡驱动被更新,弄不好。还有客户机器D壳两个螺丝空 被挖两个大洞,滑丝弄不到,强行挖洞拆机看看  给他说弄不了,谈好价格留机走人,这机器内置电池上面两个D壳螺丝还在上面,老虎钳弄掉,插电不跑码,和之前那台不跑码一样,我测内存供电条件都正常,之前那台测ODT时候两个电压不一样,当时以为问题所在,呵呵, 其实是正常的,一圈下来测电压都正常,刷BIOS也一样,再准备刷时候,无意中发现内存槽旁边总线上被划那一道线,很细,这BIOS就在内存槽旁边不远,当时就想这什么仇什么恨啊,补好线,上电过内存不亮,又刷回原来亮机,原谅我没图,其实修好时候都把那一刀和补线都拍准备发帖,嫌烦都删呢,

网友A:
纯文字看的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文字看的好累

是的 下次留图 尽量弄好一点,抱歉呢

网友B: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网友C:
割线做得隐秘是不好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割线做得隐秘是不好发现的

是的,不注意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技术不错啊,

科班大神,每次看到都羡慕,真心想去实地

网友D:
赞个  我也有过这个经历显卡焊盘被割十几条线修死我了所以我知道补线多累人的果断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赞个  我也有过这个经历显卡焊盘被割十几条线修死我了所以我知道补线多累人的果断加分

投桃报李 谢谢

网友D:
可惜我只能加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惜我只能加一分

我已经很感激呢

网友E:
估计上家报价太贵 客户不修 就割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上家报价太贵 客户不修 就割线了

估计是的,还有客户估计和上家争吵过,装系统装黑,D壳还被他挖2个大洞,然后叫维修主板,肯定会争吵

网友:
的细心   我深有感触啊

网友:
最好拍一下照片

网友:
我的不触发的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