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G又是不触发这种情况还不干桥

楼主(2016-05-16):
      今天修到一台宏碁4741G客户说开不了机拿到手看了下待机0.1正常就是按开关没反应。机器拆开看了下上家有修过现在又坏了。      不触发待机正常的机器习惯性的风枪吹了下桥万一好了呢较懒呵呵,这样好了吗?当然没有了这种情况很少遇到了。查EC待机条件EC到HM55桥看是否有跳变,结果有高低高跳变这样大致能说明EC待机条件基本正常。然后测HM55桥到EC的SLP信号,结果为低电平不正常。  跳回去EC在去查所有的待机条件也是全部正常。这样就意味着要查RTC电路了,电阻电容一个一个找真的全部测了都是正常的,另外还有一张图要上
网卡之前坏过上家拆了,得到了这些数据后放心干桥咯,结果没有令人意外必须触发的《HM55系列换桥后ME固件需要替换我这有个BIOS是OK的EC的128K 都在里面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A:
之前一直以为6X之后换桥才要换BIOS,现在醒悟了,5X之后换桥就要连同老板一起换了

网友B:
修的不错!网卡被拆了说明此机器有可能被雷屁过啊!桥跟着受伤了!

网友C:
没听说过一代桥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以为6X之后换桥才要换BIOS,现在醒悟了,5X之后换桥就要连同老板一起换了

为何5x换桥就要把板换了

网友D:
5x换桥后不刷bios 可能当时是正常的 但容易返修

网友E:
很有可能之前是雷击的

网友:
这板换了桥还得换BIOS,了解一下先

网友:
学习了,换完桥,不行还要刷BIOS.

网友F:
现在好多机子换桥都要刷bios,这还整个检查桥的检测信号

网友G:
加过分了。楼主速度值得赞赏。直接去查ec发给桥的高低高和slp信号,再查rtc模块。。效率高!!

网友:
楼主速度值得赞赏。直接去查ec发给桥的高低高和slp信号,再查rtc模块。。效率高!! 同意 楼主思路清晰 很好的教学案例   受教了

网友H:
必须加分 有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机子换桥都要刷bios,这还整个检查桥的检测信号

不是桥的检测信号,是换了桥以后,BIOS里面的ME_REGION模块要重写,否则它认不到桥,ME_REGION不工作的话,会出现亮机慢、进系统卡、风扇狂转等 等 莫明奇妙的故障

网友:
了解了我还不知道这换桥了也要换BIOS

网友:
换桥都要换BOIS了 现在

网友I:
下刀精准,一击却中啊。楼主的BIOS是自己合成的?

网友J:
上家拆了网卡就 干不下去了  可能不敢下手

网友:
是的。换桥后要刷BIOS。思路清晰 很好的教学案例   受教了.

网友:
太好了啊很是需要啊

网友:
楼主思路真清晰

网友K:
是每个机子都必须要从刷bios吗  我换完桥 有的正常的 我就没有刷bios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先查PWRBTN有无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一直以为6X之后换桥才要换BIOS,现在醒悟了,5X之后换桥就要连同老板一起换了

5X系列不替换ME或多或少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网卡被拆了说明此机器有可能被雷屁过啊!桥跟着受伤了!

那个时候南桥没坏只是受了伤活不久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一代桥要刷BIOS

5X比较常见的BIOS故障就有B460 V460关不到机,技嘉H55主板刷ME BIOS后亮机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可能之前是雷击的

被雷机了一下桥掉了一半血,现在血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过分了。楼主速度值得赞赏。直接去查ec发给桥的高低高和slp信号,再查rtc模块。。效率高!!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漏查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家拆了网卡就 干不下去了  可能不敢下手

这板子上家已经修好了的现在到我这也算一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必须加分 有我一份

谢谢支持,好资料就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每个机子都必须要从刷bios吗  我换完桥 有的正常的 我就没有刷bios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饼哥的,去问饼哥有大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先查PWRBTN有无跳变呢?

查了啊EC到桥之间有跳变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机子换桥都要刷bios,这还整个检查桥的检测信号

这桥还认生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下刀精准,一击却中啊。楼主的BIOS是自己合成的?

简单的自己搞定复杂的淘宝买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D:
5x换桥后不刷bios 可能当时是正常的 但容易返修

从5系列开始换桥的刷未上过机的BIOS才可以

网友:
加分是必须的,不触发也干桥,现在的桥真脆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从5系列开始换桥的刷未上过机的BIOS才可以

版主说的未上机指的是备份下来的未必有效

网友:
待机0.1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M:
5X比较常见的BIOS故障就有B460 V460关不到机,技嘉H55主板刷ME BIOS后亮机慢.........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说的未上机指的是备份下来的未必有效
对的 备份的在原来机器上是好的 到了你的机器上未必好 的修改BIOS才可以

网友:
换桥BIOS要自己做一个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