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不稳定

楼主(2016-05-17):
ACER V3-571G(LA-7912P V1.0),待机下大多时候能充电,开机就出问题,明明用的适配电源,可电脑用的电池释放电。适配电源+电池就很少能充电。有个怪现象,不充电时,电源灯和充电灯闪,测VIN19v被拉低至0v。不断适配电源把电池取下,适配电源VIN又正常了。

网友:
查查隔离  电池放电隔离管

网友:
我感觉也是隔离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也说了,在适配器不断开的情况下拔掉电池是正常的,说明主要问题出在电池这一块,需要重要留意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