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群联PS2251-68、PS2251-07量产usb-cdrom启动盘制作工具中文版 附...

楼主(2016-05-17):
本工具叫ModeConverter汉化版,是群联出品的简易usb-cdrom量产工具,操作界面简单,其实也是量产只是简化了,但启动率和速度和正常量产的方法制作出来的启动盘一样。
   相对量产来说更简单傻瓜化,制作后一样的2个分区,一个cdrom启动盘一个正常u盘。
建议XP下量产。
   经测试它可以制作目前流行的不能用量产工具或者量产工具很难量产的PS2251-68、PS2251-07主控的启动盘制作。
当然它更支持群联其他主控比如:PS2251-50、PS2251-61、ps2252-67和PS2251-38等流行主控。
U盘量产有风险,需谨慎。
请下载芯片检测精灵最新版看下你的主控型号是否在上面 如果不在上面 就不能用这个工具
教程很简单 看图片:

软件下载:

网友A:
版主,这软件优点在哪里呢

网友B:
以前装系统用的u盘坏了好多,想量产下,结果好多都是量产失败,有一个成功了,结果16g的才1g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软件优点在哪里呢

只要是上述主控 可以秒量产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装系统用的u盘坏了好多,想量产下,结果好多都是量产失败,有一个成功了,结果16g的才1g能用

如果是其他主控是不好量产

网友C:
下来再说,不知好用不?这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来再说,不知好用不?这有风险。

简单粗暴 看教程 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其他主控芯片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吗?我试试

网友:
以确定其他主控是不能用的。

网友D:
不懂量产的问一句:已经被量产过的优盘还能再次被量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懂量产的问一句:已经被量产过的优盘还能再次被量产吗?

当然可以再量产,
不过量产会格式化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再量产,
不过量产会格式化U盘。

就是不想要里面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再量产,
不过量产会格式化U盘。

量产一定是要把优盘分成两个分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一定是要把优盘分成两个分区吗?

这个看量产工具支不支持,
对于群联量产没用过,
有的其他品牌量产工具可以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产一定是要把优盘分成两个分区吗?

能量产成移动硬盘的话就可以系统随便分区。

网友:
这个量产好,一般cd 一半hdd

网友(2016-10-13):
似乎不好用。。我量产的时候提示写入失败。。我的主控:群联PS2251-07

网友F:
大神们看下那儿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们看下那儿出错了。。

按照教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