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通病修复

楼主(2016-05-17):
           联想e420,  现象:5A大短

     拆机测公共电压阻值正常,,cpu集显用是铁壳管  ,nec电容,上官,击穿,换了能亮机l,,但不显示联想LOGO,就一个小横杠在那里跳-------换个cpu正常了

网友:
这机子就是毛病多

网友A:
毛病多的机子  联想真垃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毛病多的机子  联想真垃圾了

不是联想垃圾,这是联想的低端产品,卖贵的你又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联想垃圾,这是联想的低端产品,卖贵的你又买不起。

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联想还可以吧,价钱在哪里啊

网友C:
E40坑呀  通病 好几个

网友:
这个机型确实不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病多的机子  联想真垃圾了

是啊我也觉得联想机子还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40坑呀  通病 好几个

最坑的就是显卡还灌黑胶修死人了

网友:
E系列的本垃圾本基本每一款都有通病

网友:
看标题 还是是D96280 …… 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病多的机子  联想真垃圾了

联想是维修工的福音,坏的多。哈哈

网友:
二修机,说cpu坏了就不休了,,好新的机 ,,,,,你们说做个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联想垃圾,这是联想的低端产品,卖贵的你又买不起。

这话我支持,中国人就是这样。

网友:
短路引起的烧cpu..

网友:
个人比较讨厌小铁壳,

网友:
以前修到这个机器,CPU电路修好了,经常自动从起,后来是CPU造成的,客户不修,坑爹呀

网友:
上管击穿了,公共点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联想的铁壳MOS还有NEC这确实坏的多,但是后面的无LOGO这什么原理,换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