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诊断卡借口脚位示意图,没诊断卡的同学可以直接测PLTRST

楼主(2016-05-17):
V星主板诊断卡借口脚位示意图,没诊断卡的同学可以直接测PLTRST,高手飘过

网友:
一般不用测试卡。有波用。

网友:
时钟复位检测点都有了。

网友:
有示波器基本上可以不需要了。有时候就像修显卡只需要一个PCI卡和示波器就可以

网友:
这一般在图纸上也有把,

网友:
一般在图纸上也有

网友:
主板图纸一般都带了

网友:
好学校就佛塑股份是个

网友:
我都是直接装个喇叭听声音

网友:
PLTRST这个是什么》?

网友:
诊断卡现在好像没什么用了,很多主板都没有DEBU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