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HKC H32PA3900电视亮红灯不开机

楼主(2016-05-17):
HKC电视亮待机灯,按开关没反应,刷BIOS解决

HKC电视H32PA3900 6M181_CV_EU_OBM1408TV06_32D9_BD_CVMV59SH_B39_LC320EXJ_SEE1_325.rar

网友:
25Q32BS1G 是主板的bios吗?

网友:
是的
25Q32BS1G 是主板的bios

网友:
这是找HKC售后发给我的,绝对好用

网友A:
下了好的给点分吧,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好的给点分吧,各位

已加分

网友(2016-07-24):
我这BIOS怎么没有分加

网友(2016-08-29):
  师傅,我的电视机 HKC H32PA3900 电视 亮红灯不开机,按任何开关没反应。下载了你的BIOS,解压出来容量是3.02MB。我原来主板BIOS的容量是4M。现在刷了你的BIOS,通电亮蓝灯,音量+变成开机键,见到HKC的图样,但是好暗,只显示3秒就黑屏了,按其它键没反应,按音量+待机灯就会关。再开反复如此,想问一下,是不是BIOS的容量不同就不配板吗?

网友:
不会的,这BIOS我机器就是刷好的,应该还有其他问题,要不就型号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