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P228D+液晶显示器不兼容铭瑄MS-HD6450巨无霸X2 2G D3

楼主(2016-05-17):
玛雅P228D+液晶显示器不兼容铭瑄MS-HD6450巨无霸X2 2G D3

求分析是什么问题?

现象是这样的:

显卡接到这台22的显示器上只显示成功过一次,然后就不显示了,接上VGA线后,显示器指示灯直接灭掉,不亮灯,也不是黄灯闪烁,拔下VGA线后,显示器指示恢复正常蓝灯指示,提示无信号。

此卡接到其它机子上,用这台显示一样无法显示,重点来了,

我接到一台19寸的液晶显示器上时,居然可以正常显示,显卡没有坏,我又换到22的显示器上,一样的现象,不显示?

求高手解达是什么原因,能否解决??

网友:
分辩率不一样,

网友:
支持的分辨率不一样啊

网友:
不可能吧,分辨率不一样,楼主说的指示灯也灭了,那表示肯定造成哪里有短路。

网友:
你看当前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好几次了,估计是行场同步信号的问题,你可以用示波器对比一下其他主机送来的行场脉冲,和这个独显有什么区别。

网友:
要不显示器有问题,要不就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开机自检的分辨率也会不兼容???这到底是显卡不兼容还是显示器不兼容?目前还没有换台22的显示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