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无声症状

楼主(2016-05-17):
一款GA-MA770T-US3 REV 1.1 无声,测试声卡芯片5 6  8  10  11发现所有都无电压,对地阻值差不多都是510左右,就8脚有点偏差,但这个脚是串联两个22欧电阻到的南桥,其他的基本都是串联一个22欧姆电阻到的南桥,用示波器测试当然发现均无波形,5 6 8 10 111 9脚的3.3V,25  38脚的5V,27脚的 2.5V都正常。

说起跟南桥连接的几个脚大部分都是南桥在发出的,然后还是从简单的做起,还是换了次声卡芯片,发现故障没有变化,更增加了对南桥的怀疑程度。

不过发现了一次,不上真cpu ,就挂个假负载,发现6脚有了电压,1.6V,马上用示波器检测,波形频率都是对的24兆。其他脚照样无。这样说起来南桥在不上真U的情况下还是要发出BITCLK 。

所以迷惑了,在这里问问大家,看又遇到如此情况的朋友吗?

网友:
继续发现,不插内存,当然内存报警,不过声卡芯片的6脚也有24兆。

网友:
无声一般都是直接换个声卡芯片比较容易判断吧

网友A:
这个故障有点意思,无声但是进系统能发现并安装好声卡芯片的驱动吗?如果驱动安装正常,设备工作正常,但实测HD LINK总线毫无数据波形,那么确实可以怀疑是南桥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有点意思,无声但是进系统能发现并安装好声卡芯片的驱动吗?如果驱动安装正常,设备工作正常,但实 ...

不能发现设备,也怀疑南桥.
但想具体多了解声卡的工作原理
因为不上真cpu ,就挂个假负载,发现6脚有了电压,1.6V,马上用示波器检测,波形频率都是对的24兆。其他脚照样无。这样说起来南桥在不上真U的情况下还是要发出BITCLK 。
奇怪在这一点,在假负载的情况下,南桥要发出BITCLK,其他的信号没有发出

网友B:
应该是南桥坏了把 换南桥  ...加一张声卡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南桥坏了把 换南桥  ...加一张声卡把

是的,南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了,都换过一次声卡,故障相同。
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假负载的时候,南桥会发出BITCL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南桥坏的可能性非常大了,都换过一次声卡,故障相同。
就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假负载的时候,南桥会 ...

加一张声卡....

网友:
对的 处理方法是这样的
我就是想问下大家有谁更清楚声卡与南桥的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事情。
嘿嘿 为什么一上真u就不发出时钟BITCLK? 但假负载、甚至真u 不带内存,南桥都发出BITCLK。

网友:
很少能发现声卡,南桥坏的,你周边电容换过没有,脚位供电查了没有,动不动就是桥,一线主板其实桥真没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