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影驰GTX560 需要开机后插拔DVI才有显示

楼主(2016-05-17):
原来送修的时候是有显示不能进系统装驱动,一装驱动就黑,怀疑虚焊,风枪吹了吹,可以装驱动使用了。

关机后问题就来了,开机看不到BIOS看不到进系统,待其听到开机声音了,重新插拔一下DVI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顺便传一下这个卡的BIOS  影驰GTX560 1G黑将版  不是SE

ROM不能直接上传 所以压缩了一下 解压出来即可

网友:
拆GPU重植吧

网友:
显卡还有问题,加焊可能不行吧

网友:
没装备 只能这样勉强用了 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