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时序和amd时序资料

楼主(2016-05-17):
hm55时序
信号解释:
         VCCRTC:南桥RTC电路的供电,3V给南桥内部的CMOS芯片(RAM)供电。
         RTCRST:南桥RTC电路的复位信号,3V,ICH9以后增加了一个RTC复位信号,名字是SRTCRST#
         32.768KHz:南桥得到了VCCRTC和RTCRST#后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晶振两脚电压0.1—0.5V之间。 (插入适配器产生待机电压à公共点àEC待机电压à时钟、复位àEC程序àEC发出信号控制待机芯片识别适配器或收到               触发信号 ,再由EC的待机芯片发出南桥的待机电压V5REF_SUS)。
         V5REF_SUS:5V待机电压。
         VCCSUS3_3:3.3V待机电压。
         VCCSUS1_05:南桥内部产生给自己供电的1.05V,不用管。
         RSMRST#:通知南桥3.3V待机电压正常,电压3.3V受控于外部电路。
         SUSCLK:南桥收到RMSRST#后发出的32K时钟。大多数老机器不用,可忽略。新机器发给EC
         PWRBTN#OWER BUTTON,电压按钮。3.3V—0—3.3V脉冲信号,下降沿触发。
         SLP_S5#:3.3V南桥退出关机状态的控制信号。
         SLP_S4#:3.3V南桥退出休眠状态的控制信号。(一般S5#和S4#只采用一个,用来控制产生内存供电,另一个空着)。
         SLP_S3#:3.3V南桥退出睡眠状态的控制信号。(一般用来控制桥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CPU供电等)。
      SLP_M#:从ICH8开始增加了SLP_M#是桥发出的用于开启ME模块供电的控制信号3.3V
                     (如果主板支持AMT并开启AMT功能时,此信号会在触发前就产生,关闭AMT功能时,此信号时序与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SLP_M#悬空不采用)。
               SLP_LAN#:LAN子系统休眠控制,控制网卡供电,如果主板没有使用INTEL的集成显卡,此信号不采用。若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支持网络唤醒的话,此信号待机时就为高,不支持网络唤醒时,此信号跟随SLP_M#或SLP_S3#.
         VCCME:ME模块的供电(即实现AMT功能的供电)受控于SLP_M#。SLP_M#悬空时(主板无ME固件),VCCME直接采用SO状态的供电,比如总线供电和VCC3_3.
         VIDMM:指内存供电。受控于SLP_S4#.
         VCC:指桥供电和总线供电等,S0状态的电压,受控于SLP_S3#。
                      总线供电供给CPU后,CPU发出GFX_VP_EN开启集显供电
         VCC_CPU:主板给CPU的核心供电,也是受控于SLP_S3#,有延时。
         SYS_PWROK:由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3.3V高电平,等同于VRMPWRGD.
         PWROK:主板发给桥的3.3V高电平表示SO状态电压都OK(桥和总线供电)。
         MEPWROK:ME模块电源好,3.3V。有ME固件时,MEPWROK由ME模块供电控制,无ME固件时,MEPWROK与PWROK连在一起。
         LAN_RST#:可以理解为网卡的电源好信号,如果主板没有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强制接地。
                    桥收到MEPWROK后,开始读取BIOS
Clock Chip Outputs:时钟芯片被开启输出各组时钟。
         PROCPWRGD:桥发给CPU的PG,表示CPU的核心电压OK。
         DRAMPWROK:桥发给CPU的PG,表示CPU的内存模块供电OK,开漏输出需外部上拉。
         PLTRST#:桥发出的平台复位3.3V,经过转换(一般是串联分压)作为CPU复位。
         PCIRST#:桥发出的PCI复位3.3V一般不采用。还有其他时序,有空再找下上传

网友:
自己辛苦找的时序,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自己画的?

网友:
自己画,太麻烦哈

网友A:
图片里印有月饼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里印有月饼原创

在其他网站和迅维网找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