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17):
能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开机马上风扇高速转,3分钟左右掉电,可以马上接着开机!手摸CPU和显卡(独显)上面的热管不是很热,可能是散热器的毛病,但手里没有代换件,所以先搞了温控,把THERMDA和THERMDC接地,这次不掉电了,但是5分钟左右黑屏。后面思路就比较混乱了……
cpu
显卡
掉电
黑屏

网友:
换散热器吧

网友:
BIOS里换到集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