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尔的液晶 HT-21928B的液晶 LED的 可以亮 但是信号接不进去

楼主(2016-05-17):
就是屏显示无信号  但是我的另一个液晶可以有显示

网友A:
楼主我给你几个建议“
1:刷程序,
2、查下VGA接口行场阻值。
3、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给你几个建议“
1:刷程序,
2、查下VGA接口行场阻值。

能说的都被你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