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17):
k42je不过显卡跑1.8a 所以供电都正常 按开关键可以关机 刷过bios 换过cpu和显卡 症状还是一样 不解了。。。。。
cpu

网友:
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
华硕的K42 几款烂机器 毛病一大堆 你在仔细查下显卡的条件 晶振 时钟 南桥也不能忽略

网友:
查一下条件吧 时钟什么的

网友:
加焊要不换个显卡吧,这问题大

网友:
加电容换MOS管19V的

网友:
这机子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哟,我遇到过的而且修好了

网友:
显卡都换了的话可以排除显卡,显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