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E笔记本主板大电流短路,保隔发烫!

楼主(2016-05-17):
      急!!!联想B575E主板大电流短路,保隔发烫!测各路电压的电感没有短路,请教大家,该怎么查?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请问哪位大师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纸,能否发份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A:
公共点打值了吗,隔离管确定是好的吗。实在不行就烧吧

网友A:
你那个小八角是什么情况,感觉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小八角是什么情况,感觉是烧了

那个没有烧,是风枪温试调太高了,吹下来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打值了吗,隔离管确定是好的吗。实在不行就烧吧

DCBATOUT  对地阻值很小,对地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CBATOUT  对地阻值很小,对地短路了!

好,故障点你已经找到,那就好弄了

网友:
DCBATOUT 这个线路(AD+和BT+经过管子过来的线路)对地阻值只有几欧,对地短路了!这个电压正常是19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故障点你已经找到,那就好弄了

谢谢你,我是直接19V接到这个线路上烧吗?后级需要断吗?

网友:
充电电路上或下管击穿了吧?你量过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故障点你已经找到,那就好弄了

把所有上管都拆了

网友:
大短还要什么图纸 直接接低电压烧鸡就OK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找到了,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本人新手,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上管都拆了

谢谢你的指点,找到那个短路的小电容了!

god

网友:
这问题,几乎都烧鸡啊

网友:
烧机大法,一烧搞定

网友:
大短路就是19v原因肯定是要重点查19v公共点负载呀

网友:
你不知道烧鸡大法吗?

网友:
断开,烧鸡大法。

网友:
用烧机大法,不要用19v烧可以解决,不过一般阻值为0则电容击穿,阻值偏低是mos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