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5-17):
客户送一个联想Z480笔记本。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清灰无果。下了个BIOS。解决问题。分析原因或是没有刷BIOS之前。电流在1.0-1.2之间.刷了BIOS,电流能上到1.5以上了。

网友:
板号是 DALZ2AMB8F0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BIOS不良引起的这个故障还真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2016-10-08):
BIOS问题真多呀

网友(2019-07-02):
我也有这个机器 ,掉电,COMS电池保存不了时间,,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2020-10-31):
请问怎么刷,用dos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