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小修戴尔14Z-5423花屏

楼主(2016-05-17):
来了一客户说有一台DELL  14Z-5423花屏,师傅接过来看确实花屏
这是独立的师傅加焊了显卡还是不行,他研究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就不搞了因为他比较忙就 转给我看我测了屏是好的,然后又测屏接口所有的供电都正常。
我想会不会是排线呢?????
于是就拿出手术刀切开果然屏轴处断了一根线
接上后完美修复

网友:
有耐心 是好的开始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屏线,可怕的是同行加焊显卡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通病是屏线,可怕的是同行加焊显卡就麻烦了。

显卡就是被人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就是被人加焊过了

悲催。。。

网友C:
这机的通病吗,没遇到过

网友D:
这机子靠近主板那边屏接口那边爱坏,上次一个开机暗屏也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靠近主板那边屏接口那边爱坏,上次一个开机暗屏也是屏线坏了

我的是掉电不是暗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的通病吗,没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问题

网友:
还好显卡没有干爆

网友:
值一下球 或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