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AA12T MBX-273 显卡216-0833000 风扇狂转掉电终结

楼主(2016-05-17):
SONY SVE14AA12T MBX-273 CPU(sr0mz i5-3210m) 南桥SLJ8E  显卡216-0833000 机子。拿过来开机不跑。刷BIOS OK。客户没系统。问,答重分区装WIN7 32 。结果装了第一次进系统正常,重启后进系统欢迎那里风扇开始狂转,过一会儿死机 掉电。以为BIOS问题。查论坛也有说BIOS 能好。下了3个刷。一样故障。后来发现进安全模式不掉。那估计是显卡问题,安全模式卸载掉显卡独显驱动。正常进入系统。把事先下好的官方WIN7 64驱动 安装。可用通用。安装完后重启。OK。。风扇也正常。。遇到的朋友别纠结了。别换显卡什么的了。

网友A:
32位的系统怎么就换成64位的驱动了。这样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位的系统怎么就换成64位的驱动了。这样好用吗

通用的。。没问题。。。有的 64和32位 驱动是兼容的。。官方只有64的驱动啊。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的。。没问题。。。有的 64和32位 驱动是兼容的。。官方只有64的驱动啊。坑

这样啊,我没遇到过,涨姿势了

网友C:
搞驱动好过搞显卡呀

网友D:
这个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驱动好过搞显卡呀

肯定啊。。。。直接装好 收钱。机子都不用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分享

一点经验而已,只是下次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点经验而已,只是下次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驱动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驱动分享给我们吗?谢谢!

太大了。几百M。。。。直接去 官网下载就行了 官网只有64位的驱动。可用兼容32位

网友:
先软后硬,先简后难

网友:
今天有一台这机器,尝试在WIN10里面打驱动,打完风扇开始狂转,一会掉电。BIOS已经升级最新版。用SONY官网驱动解决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就刷官方驱动,不行再说干显卡

网友:
上回遇到过跟这一样的,但真是显卡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我的有时能亮,有时不亮

网友(2016-07-01):
我手边刚好有帖子这样的问题,到时候我试试

网友F:
感谢楼主,我装的WIN10也解决了。BIOS刷了两个

网友(2016-07-31):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我装的WIN10也解决了。BIOS刷了两个

哈哈。。解决就好。。。少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