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

楼主(2016-05-17):
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

  硬盘焊盘掉点,首先第一步:先扣掉焊盘。

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图1)

  第二步,把焊盘里面的连线铜线刮开,然后使用锡桨吹化后,自动就连接到里面的焊盘了。

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图2)

  第三步:飞线到里面的焊点上,当然还是使用风枪加热,熔化后的焊锡自然就把飞的线连上了,肯定是不能使用烙铁焊接了。

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图3)

  第四步:飞线清洗干净后,涂抹好绿油然后固化。

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图4)

  第五步:固化好的飞线,盘一个圈,再测量一下阻值,正常的话,直接焊接好硬盘就可以了。

iPhone6硬盘焊盘掉点维修方法(图5)

post_deleted

网友:
对新手来说感觉还不够详细啊,感谢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不敢动苹果主板

网友:
硬盘点比较大好搞一点。别的地方掉掉了就难挖了。

网友:
不会挖坑啊,挖不好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这个点应该高了。

网友:
固化好的线盘个圈?楼主 固化好了 怎么盘圈  没见你盘的圈在哪里呀?

网友:
这个技术说是这么说,操作不易啊

网友:
这需要很强的技术

网友:
要细致动手~~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多看看,还是会学到点什么

网友:
说的挺好的啊 有第五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弄好稳定吗

网友:
这个苹果不是那么容易咬的啊。。。

网友(2017-07-05):
没有看到你最终弄好的效果图呢,不过还是可以了

网友:
其实感觉用烙铁固定更简单一点,这么大的焊点不用担心

网友:
我更倾向于从外面飞、、、、、。。。。。。。。。。

网友:
从料板上挖个点出来,吹上去效果不是更好,这样也不怕虚焊

网友:
大的点好补,小的点空间小补起来才头疼。一般我是先打圈再用绿油固化,再拔开绿油上锡。

网友:
飞线打了绿油后很容易就高了,如果有其他办法就好了 ,做出来就像本身的就好了

网友(2018-06-07):
这个详细度还不够~~用烙铁直接焊上去不行么

网友:
正在学习的初级阶段 ,手笨打圈是真的感觉很费劲。

网友:
我现在也用风枪飞线,但我看视频有的用烙铁飞线,我技术不过关,用烙铁会吧锡都吸走的

网友:
这个是内线,要挖点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
这个是演示硬盘吧 胶都没处理干净啊 上边

网友:
看不懂 对新手来说感觉还不够详细